求助...新购买的三和控使用原装接收机接舵机,舵机吱 ...
求助...新购买的三和控使用原装接收机接舵机,舵机吱吱叫,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20):
求助...新购买的二手三和控RD8000,使用原装接收机接
舵机
后,舵机发出吱吱声音,正常吗?我是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跳舵现象

网友B:
这个我没有用过呢

网友C:
是数码舵机吗?若是则鸡鸡叫就正常。
普通舵机唧唧叫说明舵机负载太重(憋住了)或控发出的信号就有问题,即跳舵。

网友D:
SW的舵机中有些的齿轮箱配合不好,有卡紧现象,俺有一批95年SW的普通舵机,绝大部分有这个现象,把舵机的四根螺拴松一点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