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配置(电池问题)高手新进

楼主(2008-03-20):
本人正在制造
F3P(仿
Clik
图纸
)
现空机
克
(5MM KT
制作
)翼展85CM
电机
A2204KV1450
外转子无刷电机,重仅20克。
数据:
A2204/1450KV
2S 8040浆,4.3A,270克
3S 7035
桨,4.2A,320克
10A
新西达电调
克
新西达浆
克
3.7
克
舵机
个
微型
通接收
蓝箭
2.8
克
(不包括天线,连接插座,晶振和热收缩外套)
现在总重(不含
电池
)65+20+8+4+11.1+2.8=110.9克
用
1200MA 12C
电池测电机拉力与厂方给出数据相差很大(电流因没有仪器没测)
2S 8040
浆,4.3A,厂方数据270克(实测拉力220克)
3S 7035
桨,4.2A,厂方数据320克(实测拉力250克)
现在电池还没确定,请高手给予指点以下问题:
是用2S还是3S?
用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A:
你的板子太厚了 5mm不行
xxd10a的电调不好 2s 3s认不清
f3p 2s 15c -20c比较好 用450毫安

网友B:
KT板用3MM的,可以的话买2MM的。
电池,好比龙那有2S 20C的,300MAH和500MAH都有,小容量的轻十克,但好快就用完电。(二十来克)
另外,你的舵机要用四个,三个不够力的。还有,连杆用鱼丝线(有钱有技术,当然用1MM碳杆),机身加强也要点碳杆,机轮就别做了(我都不做的)。
我也在飞这东东,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C: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D:
看来lz还是停留在理论阶段,把你的那些器材都买齐了你就知道3.7g的舵机不是3.7g,2.8g的接收机不是2.8g。
你的5mm板做的机身已经做好了,是65g吗?机身重量有没有包括桨保护器、O圈、连杆、卡子、舵角、胶带、碳棒、支撑杆 ..?
我也用你那个电调和接收机,去掉外壳换线和插座后,电调+接收机=8.5g。
那个电调要注意,内阻比较大,你换个电调试试看拉力。
电池建议用2s 200mAh 20C(14g) ~ 2s 460mAh 15C(27g)

楼主:
空机是还没有装碳杆等东西,只是搞了绞链
电调的内阻影响拉力,这点我估计可能性很大
是啊,一切的设备的重量都有水分,实现150克以下还很难

网友E:
哈哈,好比龙没有300mah的,是500和800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