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磨刀

楼主(2008-03-20):
自己开个帖子,之前说的是砂轮.
买了书了,学磨刀.
先理解一下.面 刃 尖 角,大家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书和刀(不是我磨的,找的样板)

楼主:
刀头特写

楼主:
前面,后面

网友A:
学功夫先学扎马

楼主:
前角,后角

网友B:
后角大了点,再靠下刀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功夫先学扎马

不带插队的

就这些了,还不会磨.

样板刀是90度外圆车刀.
白钢条的规格好小 4x4.7 , 在大砂轮上不好磨吧?我没磨过呢,看着就已经害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角大了点,再靠下刀尖

刀尖太小,看不出来,说是没用砂轮,用油石鐾过,修圆了.
后角目前不明白,书上说太多了,加工材料,速度.........
现在自己已经不知道该多少了.

大家说该多少啊?
假设加工35直径的尼龙料,速度10米/分钟.

哎,我这目前是书本车工,说的这些可能都和实际不一样,大家多指导啊

网友:
以前在学校实习的时候磨过车刀,老师傅教的磨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好怀念以前的日子啊

网友:
是的,小车床用的车刀基本就这样磨

网友:
呵呵,金工实习的时候都学过的,现在又都还给老师了啊
再学习一次!谢谢lz

网友:
恩  学习,就是少了张上视图,就是副后角的样子没看清楚,麻烦LZ在照一张。

网友:
呵呵,车工的技术里磨刀的功夫决定了他出的活的优劣,很关键

网友:
忘记了,反正拿在手上就会.

楼主:
副后角?

明天晚上吧,今天来不及了,要睡觉了.

刚才在看书,看晕了.

问一下,白钢车条磨45度端面刀,如何磨啊?
完全晕倒,帮帮忙吧.
车外圆和端面应该是最入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晚上吧,今天来不及了,要睡觉了.
刚才在看书,看晕了.
问一下,白钢车条磨45度端面刀,如何磨啊?
完全晕倒,帮帮忙吧.
车外圆和端面应该是最入门的了.

其实从摆上来的样板刀看楼主已经在感知上入门了
单看书不实践是昏昏然的,先按照样板磨找下感觉
再上鸡试一下,再磨磨试试,学习与实践没有捷径

网友:
跟我的书一模一样,好好研究吧

网友:
我也买了这本书!这书不错!有它磨刀就有个理论指导了

楼主:
谢谢版主大大和大家鼓励

45度端面我也想出来来,大家看看这样是不是可以。
平行主轴夹装就应该和弯头的焊接刀功能一样了。
可行吧?

网友:
受楼主传染我刚才也跑joyo注册了一下,定下了此书,虽然我就在和平里化工出版社旁边上班,但为了体验一把 Amazon 购物的乐趣,就只好舍近求远啦。
但愿这本书别像我其它大多数书一样成为摆设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度端面我也想出来来,大家看看这样是不是可以。
平行主轴夹装就应该和弯头的焊接刀功能一样了。
可行吧?

平行主轴安装车端面应该用反刀

楼主:
补充几张图

楼上有人要看的,副后面. 我把反面的图也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行主轴安装车端面应该用反刀

没明白.
我现在设想是对称的,没有正反了.有点像挑扣用的刀.左右都有刃.

过几天实践一下.

网友:
没学过也没干过,你这本书哪里有卖(下载)的?diy一本?呵呵

网友:
我也买了,淘宝,包邮,9.6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明白.
我现在设想是对称的,没有正反了.有点像挑扣用的刀.左右都有刃.

过几天实践一下.

所谓“没有反正”说明你已经明白了  。用90度刀,将刀架顺时针璇转45读。代替45度刀车外园和倒角。刀架逆时针旋转15度车端面。  我瞎想的,不知行否?

网友:
引用此书中一句话,三分工艺七分刀,三分磨刀七分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没有反正”说明你已经明白了  。用90度刀,将刀架顺时针璇转45读。代替45度刀车外园和倒角。刀架逆时针旋转15度车端面。  我瞎想的,不知行否?

我的刀架只有4个定位槽.都是90度的,看坛子里有人自己做了8定位槽的刀架,就可以45度了.
还是说不要管定位槽,转到角度锁死就可以了.

我需要实践了,很多问题实践一下都可以解决.呼,我的床和砂轮都还没有固定呢.

网友:
刚买的白条钢,还未开磨。

磨刀方案:(太严重了吧?磨刀还搞个方案,  但我的方案与众不同阿  )不知是否可行,欢迎丢砖头  先作好防护。
将1作为主切削刃,2作为车外园时得刀尖,3作为车外园时的副切削刃,4作为车端面是的刀尖,5是车端面时的副切削刃,6是前刀面。
装夹时将刀架或小拖板旋转一定的角度。需要多大主偏角自定,因刀尖角磨刀时就已确定,主偏角大、副偏角就小。主偏角小、副偏角就大。
为保证2、4两个刀尖的高度一致,刀倾角必须等于0。
优点:车刀好磨。装夹一次刀具,外园、端面全部搞定。

楼主:
你也是一点没有实践过吧?

小拖板旋转角度不可以,那是车锥度的时候用.
刀架转位我觉得理论上没有问题,实际可行吗?刀架底下是有一个定位隼,转45度的时候那个定位隼会不会卡住?
研究生你有床吗,你试试告诉我:D:D:D

你这个方案我觉得可行,但是不好,我也磨不出来.
第一是难磨,这些个刀尖和刃都是互相影响的,我觉得很难都照顾到,磨好.
第二是很难重磨,车刀磨损之后,怎么重磨.不可能磨掉整个头,你现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重磨的时候方便.按你现在的想法一个刀尖要重磨,必然影响到其它的,工作量大.可能不如一样磨一把.

高人们咋还不出现呢?来说两句我们都明白了.:D:D:D
我的问题是:白钢条怎么磨端面刀?有个照片最好了,现在看到的样子都是焊接刀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本书,新华书店买的,12元,买的时候没发现,昨晚上看到最后几页有好几页是空白页,晕啊,这种书都能拿出来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已实践了  效果还满意。看看我的帖子。不动手感觉很难,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只有多动手才能找出不足总结经验。

网友:
请问在30楼用的那个工具叫什么?我以前15元买一个
一直不知道叫什么怎么用只分析根角度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精密焊接检验尺”检验焊缝高度、焊口坡度的。用来量车刀角度挺适用

网友F:
磨的好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磨的好漂亮啊

  见笑了。只不过是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