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电子调速器与双无刷电机

楼主(2008-03-20):
今天拆了一个无刷电机。2410-12,内部绕线为三线并饶。等于是三根线并联,以前看过文章讨论单电调+双电机,结论似乎是不可行。但是既然电机也是三线并饶,我认为两电机并联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是无感无刷。所以我觉得调速器只要电流足够,似乎也可以带两个无刷电机。PS:最近在计划做个L31。想要简点重量,降点成本。

网友:
快点出成果啊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在做也不迟

网友:
这样也行?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了吗????????

同问,改一个字
烧了吗????????

楼主:
真有人这么弄啊,看来可行了。那么我做第二个白鼠好了,先去订购套便宜的电调、电机再说,初步预定B2030两个+新西达30A一个。

网友:
航模上的无刷电机的换相是依靠对电机的过零电势检测实现的,如果两个电机接到一起,必然会互相干扰,导致过零电势检测错误,既而使电机卡死,电流变大,电调冒烟!

如果你不想要你的电调了就说话,我要;

如果你要显示你的富裕,可以,记得试的时候拍视频,我等穷人拿着看看娱乐一下;

还有,3楼的,你什么意思!
05年注册,才发了3个帖子,来自荷兰!你想害人吗!

网友:
烧,有烧掉的危险!!

网友:
建议串联个汽车灯泡再试。

网友:
最多一个转,我早就试过了

网友:
好盈的来帮帮忙

好盈guard 25A的采样频率是多少?也就是最少可以对几毫秒的pwm波做出反应啊?

楼主:
似乎我电调是8khz?。。。不费事了,破财免灾,买两个电调好了。

网友:
除非你把二个电机也硬连接串起来(而且相位要调到一致),否则不可能都个都工作正常,过零相位完全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