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怪问题的答案

楼主(2008-03-20):
用
遥控器
油门输出端同时接2个相同品牌、型号点调驱动2个相同品牌型号
电机
,电机转速能同步吗?

楼主:
看来本题无解

网友A:
lz试验便知!

网友B:
一般来说不会100%同步的,电机电调都存在差异。

网友C:
小心地说一声,好像LAMA的两个电机,是不是啊?如果再调一调......或者用两个霍尔元件........

网友D:
很难同步的

网友E:
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不过用做双发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F:
不能同步 除非两电机加同步器

楼主:
原帖由
年轻的心
于 2008-3-23 21:48 发表
不能同步 除非两电机加同步器
请问是电子同步还是机械同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