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能飞不?

楼主(2008-03-21):
 呵呵,用电动自由飞模型改的.不知道能不能飞?原配130电机直驱玩具小浆看样2-3寸的样子.2节7号可充电电池大小的电池提供电力!
现在的动力,雷鸟尾架自己改的动力减速组,大齿轮52(眼睛算酸了就是52了,大楷有几齿出入,呵呵!)小齿轮8,应该是6.5比1,呵呵!雷鸟N30电机,GWS6050浆,手上有个N60的电机,力量还没有N30的好,只好用N30了.顺便问下,那位知道哪有N60电机卖啊?要力量好点的,现在这个N30的力量还是感觉不够.知道的告诉我下噶,先谢谢了哦!
老范那借的西安电调,我的5A电调坏了.3.7克舵机2个.1.5MM钢丝连接,没有细的了凑合了,感觉粗重了!电池用400或350MAH7.4V的.蓝箭微接.手上测试了下感觉动力不够,电机运行后温度偏高!大家还是先看下吧,不知道能不能飞啊,本人感觉很悬!
人懒惰,加上手艺臭,改的很丑,不许笑噶!

楼主:
短的那只是现在减速组上使用的雷鸟原配N30电机,据说是碳刷的.长点那只是以前买东西是时候带的,N60电机,上了同样的减速组上测试过动力还不如N30呢,质量不好!哪位知道哪有力量大点的N60告诉我下噶!再次谢谢先!

N60上的齿轮是N30上取下的.下面的就是有点象GWS的那种小的减速组了,比我改的大了点,不过精度不错,呵呵,先测试我改的行不行,不行换这个加N30,再不行换180的,那个力量倒是够就是重了N多去了!

楼主:
 图片未经审查直接贴出,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我改的减速组,已经安装到机身上了,热溶胶酷爱者,全部靠它搞定,呵呵!

楼主:
布丁,看下这就是热溶胶固定尾翘大法了!呵呵

舵机也是热溶胶固定,主要是节省时间!

整机地面纵览!原配的尾舵不好改,用KT板自己做了个!

网友:
支持.

楼主, 我看好你.

楼主:
整机地面,反面纵览.

整机手持正面纵览,接收机放背上去了,呵呵!电池忘记照了,大家假想吧,反正大家都有缩小小尺寸就好了!呵呵!体积比拉马原配800MAH的小一半和小1/3的两种!

楼主:
实在不行就使用上面这个180的减速组,呵呵!不过真的是很悬啊!下面的是手上的几个老早买的电机了,红薯,白薯,铃铛,改天全部要使用上,呵呵!薯类电机2个都是轴有问题,偏细了,齿轮咬不紧啊,难搞的很!

网友:
应该能飞吧! 要是不能飞,发过来,我从我家7楼顶往下撒,看它能不能飞。

网友A:
起落架没装正啊.

地面滑行时, 会跑偏的, 严重时会翼尖触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没装正啊.

地面滑行时, 会跑偏的, 严重时会翼尖触地.

起落架是摆设,不打算用他起落呵呵!太软了,当个摆设好看点,最多起到降落的时候减少点冲击力的作用就够了!

网友:
这么小的JJ在没有风的时候飞还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很单薄,很轻,用那个铃铛动力的话肯定能飞,我感觉

楼主:
用铃铛的话绝对只能地上跑了呵呵!

楼主:
最新情况,已经测试飞行,动力严重不足,无法升空,只地面滑跑,没舍得手投,呵呵!不搞了,等拆设备上到新买的泡沫飘飘上!

网友:
强烈要求手投起飞, 能盘旋不掉高度就算成功. 小动力机正好练技术啊.

如果爱有天意....

网友:
嘿嘿,老孔,我出差回来了,什么动力不足,不怕不怕,我帮你手投了,飞一个试试,星期天估计没事,飞一下去,morback整好了,没机会飞。。。。clik整了一半,今晚争取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