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换成WING尾推后,自己做了一个加长尾轴!

楼主(2008-03-21):
GL450换成WING尾推后,发现向右打杆只能打一点点就碰到尾波箱了,还不能很好的锁尾,只好自己做了一个加长尾轴!
尾轴是用VCD光驱里面的滑杆改的,这个杆子硬度好又超滑,加工他真是忙了半天,长度是比原轴加长了4MM,用砂轮磨断钢锯根本锯不动,那个滚花是用平锉的边在用锤敲出来的,然后上AB胶,在把皮带轮压进去,等干后就可以用了,装上后发现锁尾很好,不说了,上图自己看了
这是在中心的位置
控上的杆打到最左
控的杆打到最右(还有好多余地哦)

网友A:
呵呵使用wing尾推只能用加长轴!

网友B:
哥们,我的GL尾推也出问题了,想换WING的,请问你换WING的尾推花了多少钱,另外,有没有现成的WING尾轴可以买到.

楼主:
WING尾推136元,尾轴没有卖只好自己做了!

网友C:
我的也换上Wing的了,,哈哈不过直接用的是Wing的尾轴。比GL的长多了。哈哈

网友D(2008-04-22):
wing450 v2遥控直升机配件BS6尾轴 一口价35.0元 这是3根的价吗?

网友E:
WING尾推
WING尾推好象是那个蟹爪弯曲过大造成行程不够

网友F:
不用换尾轴我已经试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082&extra=page%3D1
可以不用维英的八字推,用原来固朗的就是要拆铜套。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G:
拆固朗的铜套有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