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翼龙成功.!![结论:水王不只是会灌水!]¥¥¥¥¥¥¥

楼主(2008-03-21):
为什么要升降拉到最大才能勉强平飞?[一松手就往下掉.无任何滑翔迹象]

网友A:
水平尾翼有负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尾翼有负角

绝对没有...我特意把水平翼往上微调最大了.

网友B:
头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重了吧

那怎么办?

楼主:
我马达拉力还特意设置上拉角了。。还是便重。。

网友:
改下电池安装方式,装电机下腔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马达拉力还特意设置上拉角了。。还是便重。。

就是这个在作怪,翼龙是上单翼低重心机型,电机在重心的后上方,不带安装角就已经有较大的低头力矩,再加上拉角就更大了。

网友:
在尾杆靠后的地方傍一节5号电池配重试试看。

网友:
调整电机拉力线,和尾杆平行!

网友D:
你都中将了还首飞翼龙成功。

网友:
中将了还首飞翼龙成功。狂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中将了还首飞翼龙成功。

要不然我能成水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马达拉力还特意设置上拉角了。。还是便重。。

你这是火上加油啊.把推力线向下试试吧.还不行的话把电池往后挪挪

网友:
握手,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在作怪,翼龙是上单翼低重心机型,电机在重心的后上方,不带安装角就已经有较大的低头力矩,再加上拉角就更大了。

呵呵,就是这个轻微的举动了!回答非常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