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01和gy502

楼主(2008-03-21):
想请教各位DX,gy501和gy502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它们用的传感器有本质区别没有,还是仅仅是外观上的不同,还有gy501是用数字式
舵机
的吗?

网友A:
501可以配9253或9254.

网友B:
我有GY502,只是传感器有点大,其余与GY501没什么区别。GY601嘛,好象也差不多!控制部份应当是一样的,但传感器体积小了不少。

网友C(2008-06-23):
新手发问 501 是401的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