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锁尾问题,尾舵自动偏移,通病吗?大侠请进

楼主(2008-03-21):
半月前买了一套GL450C+天9套机.飞了几次后发现,锁尾出现问题,开遥控,然后接通飞机电源,不做任何操作,三分多钟后,尾舵机开始自动慢慢发生偏移,移动到另一头为止.然后反复拨动尾控杆,依然会向相同方向偏移.起飞后,尾巴会向右慢慢偏移.请问是何原因.这现象似乎还比较普遍,我问了几位和我一样玩GL450的朋友,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么有得到解决.如有高手看到,请详细给说一下原因和如何排除故障的方法.在这,我代表所有和我一样有此问题的朋友向你们表示感谢.3Q

另外,给GL客服提个小小的建议,GL450的尾推应该升级了,拨插用不了一个月就会磨损很严重,导致尾推发卡从而影响操作控制.尾推结构似乎有很大改进余地.望关注.希望GL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
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都会慢慢偏移的,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楼主:
起飞后,尾巴会往右慢慢的转动,总是要去调整尾巴的方向.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也有朋友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用天六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钱的问题
陀螺仪传感器级别不同

网友:
GY401不会这样。E-sky0704a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