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桨的正反?
大东!!

楼主(2008-03-21):
电机
方向确定后,桨反装,正装,都向后吹风!似乎风有大有小。有没有简单的办法一看便知呀!
谢谢,朋友!

网友A:
我只知道后推机用桨有字的向机身,我的翼龙和漂漂就是

网友B:
一般桨叶有弧面的向前 较平的向后

网友C:
老陈,这个问题还把你难到了吗???????????

网友D:
通常,有参数字体的那面,是朝前的。无刷电机,没正反桨分了,都用正桨,如果是后推的,就有意换两条电机线就行了。楼主也应该是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