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机怎么做右拉和下拉?

楼主(2008-03-21):
借这边人气在这里发帖。

搞了一个40的金星 自己装。三叶46的发动机11X6的浆,不知道如何做下拉和右拉?要多大才合适?第一次玩油机,请教老师傅们是怎么做的?

最近很忙,每天基本到深夜才有点时间做自己的事,找老鸟估计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已安装完成机翼,副翼,平尾垂尾,起落架,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的,装到发动机时懵了。

原来没碰过油机,只玩过小油船,也没飞过翼展超过1M的飞机,呵呵。

还请问问老师傅们这飞机还需要注意那些方面?谢谢了。

网友A:
不懂油的, 帮顶了.

听说油机一定要右拉的. 电机就不是必须的.

网友B:
我来回答你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那种铝制的发动机架,如果是的话,在安装的时候你直接将发动机轴线向右偏3度左右就得到了右拉(因为发动机架与发动机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歇,是可以左右移动一点的),这时你要从下望上看才明显。如果没有右拉,你会发现,飞机在飞行时总是歪着屁股,看着很别扭,哈哈哈
     至于下拉角,你可以在发动机后部垫垫片,没必要一次垫很多,如果不够再加也可以,下拉不是很影响飞行,特别是练习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那种铝制的发动机架,如果是的话,在安装的时候你直接将发动机轴线向右偏3度左右就得到了右拉(因为发动机架与发动机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歇,是可以左右移动一点的),这时你要从下望上看才明显 ...

谢谢你!

用的正是这种架子,这个是买来就已经装在机身上的了。

从机身下面看是这样的,发动机夹在安装架之间可以转动一定的角度。
你的意思是先做好这个角度再上螺丝固定?会不会被振动过大给振回来?呵呵

是不是要这样做?请教    看来我明天得去买个大些的量角器了,呵呵

网友C:
楼主很聪明,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用的正是这种架子,这个是买来就已经装在机身上的了。

从机身下面看是这样的,发动机夹在安装架之间可以转动一定的角度。
你 ...

反了,从底部看应该向左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懂油的, 帮顶了.

听说油机一定要右拉的. 电机就不是必须的.

电的不用右拉和下拉?晕我买的LUCK轻木机 都拉了  那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了,从底部看应该向左偏。

是从左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聪明,就是这样的~~~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的不用右拉和下拉?晕我买的LUCK轻木机 都拉了  那影响吗?

我的意思是不拉也不会很严重的.

正确的拉了当然还是很好的喔.

楼主:
我原来电动都只作右拉不做下拉的

网友F:
。。。。。

拉不拉,看机型,看翼型,3D板机就不拉,为的是吊起来方便,教练机大多是平凸或者双凸不对称翼型,如果不做下拉角,一加油机头就抬,不管电的油的,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
哦我现在玩电动的固定翼也就下拉1度 右拉2度``

网友:
你上面那个图划的实线是发动机的安装中心线的话就装反了.要是虚线是的话那就没反了.
我看不到你机身的具体放置角度.所以不能确定哪条线是发动机的安装中心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拉不拉,看机型,看翼型,3D板机就不拉,为的是吊起来方便,教练机大多是平凸或者双凸不对称翼型,如果不做下拉角,一加油机头就抬,不管电的油的,都是一个道理

再次赞同......明白人哈

网友:
电的也是飞机嘛
要拉的
我拉的时候不用量角器 楼主不用买了
稍微偏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这样,不过如果从下往上看,那就是左偏了哦,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发动机夹片中间放橡胶皮(轮胎),这样就不会松动。随便说一句,我个人认为这种发动机架不结实,没那种塑料的好,有种可调节的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