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亚拓450se gf的35x电调短路问题

楼主(2008-03-22):
在装机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结果检测
舵机
可以控制,但
电机
不能控制了,好像烧坏了电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复原

网友A:
程序丢了,要返场维修的

楼主:
原帖由
gzbzyj67
于 2008-3-22 00:07 发表
程序丢了,要返场维修的
不知道去哪里修.不会是到台湾吧.

网友A:
可以找一下原来的鸿飞,或者惠誉看看,他们是总代理

网友B:
SI4336场效应管烧了,我的就是借反烧了相当郁闷。买来的电池T头 跟 我 电调 上的T头 接法正好相反
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修。淘宝上有卖SI4336

楼主:
可惜我对电子方面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C:
LZ看在哪个店家买的,请他们送修

楼主:
我问过店主,他说只能送台湾,我想,这还不够邮费.呵呵

网友D:
店主骗你的吧?

楼主:
真的吗,如果修一下能用的话那 就去修一下.但不知道去哪里

网友E:
想办法修吧。同情楼主

网友C:
现在不用送回台湾修了

网友F:
呵呵 LZ问的是奸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