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 kv2600电机可以配2S电池吗?

楼主(2008-03-22):
如果可以的话,配什么桨合适些?5x3,6x4,7x5?

网友: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AOXAN5x3桨:11V   14A   23180转,推力538克;10.5V 13.4A 22220转,推力501克;10V   12.4A 21500转,推力466克 ;9.5V  11.6A 20500转,推力423克

网友:
我就是用2208电机配2S锂电飞雷鸟的,完全可以。

楼主:
多谢两位!

再请问如何配桨,才最有效率。照我的理解,大一点的桨可能会好些!

网友:
配什么桨是你的飞机的飞行特点来决定的,如果不知道飞机的飞行特点,当然无法确定用什么桨!!
---------------------------------
再请问如何配桨,才最有效率。照我的理解,大一点的桨可能会好些!

网友:
对这个马达来讲,配7X3+2S是发挥出它的最大效率的好的动力搭配,但是不一定能符合你的飞机的要求,还要看你的飞机对速度和拉力的需求,才能确定!!

楼主:
350-450克的练习机,后推。我希望能飞得慢一点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450克的练习机,后推。我希望能飞得慢一点儿

这种机型飞行速度取决于翼载荷。
如果你的飞机本身比较轻,那么速度上没问题的,桨用6030也足够,没必要上7035,免得推满油门就感觉要把飞机拆了。

网友:
KV2600可不要配太大的桨,容易烧,3S配5043桨就够了,2S可以配6030桨。

楼主:
谢谢,几位说的桨我都试试。

网友:
配7x3夜可以,我试验过的
----------------
KV2600可不要配太大的桨,容易烧,3S配5043桨就够了,2S可以配6030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