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_SKY EK1H-E016的大齿轮,大浆等配件和其它400的机机通用吗?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08-03-22):
有谁知道 E_SKY EK1H-E016的大齿轮,大浆等配件和其它400的机机通用吗?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 E_SKY EK1H-E016的大齿轮,大浆等配件和其它400的机机通用吗?大概要多少钱?

如果电机铜齿改成10T,11T有什么效果?盼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铜齿改成10T,11T有什么效果?盼指点!

谁知道改为兼容通用400大齿、三轴、尾管、脚架、头罩、大小浆、平尾垂尾、头罩的商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 E_SKY EK1H-E016的大齿轮,大浆等配件和其它450的机机通用吗?大概要多少钱?

016就不是450级别的   当然不能通用    要是013通用的还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6就不是400级别的   当然不能通用    要是013通用的还多一点

什么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级别?

好象4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7090
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
esky的机子比较特别,和其它的都不通用。不像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