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高手都来帮帮忙啊

楼主(2008-03-22):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怎样才能非常准确的平衡倾斜盘呢?
我都是用肉眼去大概的平衡..但每次都平衡不好...
希望高手们能提供一些好的方法拉...最好不用使用太多的工具就能做好..谢谢拉

网友:
我是先肉眼看,再去飞,再调

网友A:
静态调整后再根据飞行中姿态调整(环境无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态调整后再根据飞行中姿态调整(环境无风).

正確.......!!!!
再補充一點~~微調時盡量用遙控器內的內建中立點微調,針對單一舵機做行程微調....
若無此功能再使用遙控器面板上的微調!!!(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確.......!!!!
再補充一點~~微調時盡量用遙控器內的內建中立點微調,針對單一舵機做行程微調....
若無此功能再使用遙控器面板上的微調!!!(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