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g的金属件很耐用?

楼主(2008-03-22):
飞过wing的模友都知道,金属件很耐用。除了易耗品,炸机基本不用换配件。

t头,大浆夹,副翼框,sf臂,尾波箱,尾桨夹。。。。。。这些几乎没有坏的。

除了wing用了货真价实的6061铝材,主轴硬,横轴尾轴软的设计思路也非常重要。他们缓冲了炸机的动能,避免了其他价值较高的金属件损坏。

不象有的飞机,横轴基本不坏,坏的都是t头。

网友:
有点道理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直机的基本每个零件的材料都是有相当讲究的,不仅仅是金属件,WING的塑料件虽然外表做得不是很好,但对材料的选择和功用以及保温时间和脱模也是下了相当功夫的,大家可以比较的,比如翼形和软硬度.
想到以前有些品牌所谓的耐摔脚架,实际上早期对原材料的比配研究不够而亡羊补牢,但WING就从来没有耐摔脚架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机的基本每个零件的材料都是有相当讲究的,不仅仅是金属件,WING的塑料件虽然外表做得不是很好,但对材料的选择和功用以及保温时间和脱模也是下了相当功夫的,大家可以比较的,比如翼形和软硬度.
想到以前有些 ...

老大,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WING的作风。你的东西好自然有人帮你说话--比如我!虽然你没有给过我一毛钱好处。

网友:
 小声点哦,小心别的厂家改进了。

WING做机确实狠用心

飞WING修机太简单,大齿盘狠久没动过了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练好基本功,飞行时不炸机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gmodel    and   dawnsound ,,,,,,厂家和代理啊,,哈哈.唱双簧呢是不?     别的GL----YT质量都差是不?????      没说你WING的飞机不好啊,,,,,可你的配件可能是黄金做的吧!!!!!!不想降价,还到处要面子啊,,,你配件呢?????/还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就说你配件还想赚暴利就得了,,,,,,要你这么比画,YT还没WING好呢??????                          WING配件暴利!!!!!!!!!!!!

网友D:
事先声明:只是业余路过! :-)

好像有一种市场规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能卖得价钱高点,还有人说好,也是本事,或者的确有贵一点的道理。
如果觉得贵,不玩就是,逼着商家降价总觉得有点累。

网友:
想信不论是什么机,金属件都是很难炸坏的.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过t头,大浆夹,副翼框,sf臂,尾波箱,尾桨夹给炸坏的.
一般炸机都是三轴.大桨..
所以不要吹.吹得越高跌得越重.而且这也不是WING比其它牌子的机机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先声明:只是业余路过! :-)

好像有一种市场规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能卖得价钱高点,还有人说好,也是本事,或者的确有贵一点的道理。
如果觉得贵,不玩就是,逼着商家降价总觉得有点累。

说得好,贵就不买.可以说目前除了上WING当之外的人相信都不会去买.配件N贵.谁买?,所以现在商家见没人买啦,就只好出来吹一下.看看还有谁可以"钓一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机的基本每个零件的材料都是有相当讲究的,不仅仅是金属件,WING的塑料件虽然外表做得不是很好,但对材料的选择和功用以及保温时间和脱模也是下了相当功夫的,大家可以比较的,比如翼形和软硬度.
想到以前有些 ...

哈^^^哈^^^^^^^
摔坏脚架的事,高手里应该是少之又少.初学者里多之又多.可是,目前的初学者很大一部分人都给误导买什么4#,LAMA呀之类的啦.买WING的去初学的话相信廖廖没几..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过wing的模友都知道,金属件很耐用。除了易耗品,炸机基本不用换配件。

t头,大浆夹,副翼框,sf臂,尾波箱,尾桨夹。。。。。。这些几乎没有坏的。

除了wing用了货真价实的6061铝材,主轴硬,横轴尾轴 ...

干嘛不用7075铝材呀.这才是最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用7075铝材呀.这才是最硬的.

你当是在做航天飞机啊,你做叭,亏不屎算你有种!

网友:
最近上论坛,给人的感觉像在看电视直销:我的JJ和充电器可以用车压,用水浇,用火烧,用电钻钻,用刀划。把我仅有的一点好感全整没了。

网友:
esky的金属件用的就是7075铝做的,说明上写的。

一套才400,模型飞机上那点金属,材料成本不会高,关键是工艺。7075没想象那么贵。
希望wing横轴和尾轴价格还是厚道些比较好。其他配件高无所谓,反正基本不换。

网友:
听说菲耐克斯的也是用7075铝材的。
到底是不是,我不会判别。但我有一个菲XX的T头,就是拧断了12.9的螺丝,它都不滑牙,够硬。
还有就是台湾的X400,它那铝材机身,我用电钻想钻个孔都挺难的。并不像一些铝材那么容易钻上一个孔。

网友:
可是我的大T头就炸坏了,不同心了.

看dawnsound能不能给我优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