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解说!---说飞WING配件贵的讨论

楼主(2008-03-22):
WING可以说是很厚道的商家了。金属件硬度真的很好,去年暑假跑到WING工厂买回的一套悬翼头飞了半年多炸机无数,昨天把所有球头全更换后仍然是一点虚位也没有!说实话,WING很厚道,不像其他厂家挖空心思让飞友掏钱。大家可以对比下亚拓和WING的桨夹根部,可以对比下亚拓和WING V2的电池板,可以对比下亚拓和WING的水平尾翼座。。。。亚拓的桨夹跟部大炸很容易弯,WING很难!亚拓的电池甲很单薄,WING很扎实,亚拓的水平尾翼座很容易滑丝等,WING的坚固无比。说白了细节方面见真情。WING的金属件做工绝对不亚于亚拓,但是设计更加贴心,为飞友省钱!WING的侧板是纯粹碳板绝对没有缩水。所有主体东西都做得非常好,为飞友炸机损失降低到最低了,你就不能让人家赚一点点配件钱??!?!不赚钱怎么发展呀?但同样是赚钱,WING却比亚拓厚道得多。整天说亚拓配件便宜。都买亚拓的原厂件试试!拿副厂配件价格和原厂价格去比,合理么?!

撇开上面不谈,我们客观,实事求是的来谈一下WING的配件问题吧。我们的飞机炸机一般坏的最多也是消耗对大的无非就是:主桨,主轴,横轴,大齿,尾轴,尾管,尾桨,平衡杆,皮带。副翼片。基本上没有了吧?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WING配件和亚拓配件哪些不一样吧。

  主桨--完全通用。
主轴--完全通用。
大齿---完全通用。
尾轴--不通用(其实通用,回头再说怎么能通用!)
横轴--不通用。
尾管--完全通用。
尾桨--完全通用。
平衡杆--完全通用。
皮带--完全通用。
副翼片-完全通用。

OK·!说到底WING的配件除了横轴尾轴外其他配件消耗和亚拓一样廉价!就因为横轴尾轴那几块钱一根的东西就唧唧歪歪开口说WING飞不起云云!真是吐血。,横轴尾轴本来就是属于廉价经常更换的配件,再贵就那么点钱!这点钱都扳个指头比来比去劝你还是表非直机算鸟。

还有,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横轴尾轴你都能有和亚拓一样廉价的副厂件了! 安大有WING横轴卖4块一根。这下不贵了吧???!! 尾轴怎么解决?动下脑子喽!!为什么亚拓的尾轴WING不能用?因为亚拓的尾轴太短装到WING上行程不够对吧!?因为当我们往右打方向舵的时候没移动多少就碰到尾玻箱鸟是吧!?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尾轴的另外一端却有很多空余行程呢!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现在我们开始改造,改造过程很简单,一分钟就搞定!怎么改?嘿嘿!!想省钱就动动脑子喽!(改之前首先你得明白个道理:直机往右转弯需要尾桨推力作用,往左不需要也问题不大,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打右方向舵时滑块往右运动以便于获得更大的右方向舵行程,(就是往尾桨夹那边移动。(原来是往尾玻箱侧移动!)。让行程量小的运动方向给打左方向舵运动时用!(虽然行程量小,可是因为直机大桨旋转反扭力的原因,即使打左方向舵尾桨不给推力帮助一样能转,像那些4通道小电直的尾桨旋转方向不都只有一个么??!!何况现在往左仍旧有一些行程量!)

下面看图!

改造之前的运动方向!

改造之后的运动方向!

顺便提醒下!尾桨和中立点和是否在尾轴之间毛关系都没有!只要保证中立点时尾桨有3度左右的攻角就是正确的中立点位置!看图片!表再被所谓的老鸟误导鸟!!

现在你终于知道WING的所有易损配件都能使用亚拓的或副厂的了吧!还说飞WING配件贵??

网友A:
非常赞同lz的观点

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一下,温州出的副厂件劝大家还是放弃了吧。

用过的模友都知道,不是丝牙偏掉,就是滑丝射桨,有的干脆锁不紧。最滑稽的是,都没有炸机,3d飞两下,就双桨了,下来一看,横轴软到不行,自己就弯掉了。

接下来看看我们上海的副厂件把。上海自解放以来就是老牌工业基地,相信会有扎实的功底和令模友满意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lz的观点

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一下,温州出的副厂件劝大家还是放弃了吧。

用过的模友都知道,不是丝牙偏掉,就是滑丝射桨,有的干脆锁不紧。最滑稽的是,都没有炸机,3d飞两下,就双桨了,下来一看, ...

你做为WING的经销商就不要来这里掺和了,我只是把一些技术上的事实以及技巧告诉大家。不想和WING的销售方面有任何关系。

网友:
天使所言非常有道理

那些说配件贵的,看到5块一根的尾轴应该高兴才对吖,却视而不见,如同瞎子

其实尾轴完全可以用呀托的,告诉他也是视而不见

确实泡过水

网友B:
貌似LZ所要表达是买通用的副厂件价格就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LZ所要表达是买通用的副厂件价格就便宜了。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WING是架好飞机。而且便宜,根本不存在很多人说的配件贵的问题。

网友:
不管怎样,争取少炸才是最好,修机也嫌麻烦~

网友C:
我只看到很多人都说贵,就看到几个人说便宜,到底是绝大多熟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

楼主:
帖子里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到很多人都说贵,就看到几个人说便宜,到底是绝大多熟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

帖子里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所有易损件都可以使用YT450的!很多人说贵那是不晓得动脑+外加菜鸟喜欢起哄。你要问他贵在哪里他除了说横轴尾轴还是横轴尾轴!!(PS:再说一次,横轴有副厂件,尾轴可以使用YT45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枪手吗??????????不是 枪手那你是米人啊,老百姓不能和你比啊!要你这么一说,菜鸟全是脑袋进水了?????是不是WING比什么厂家的都好???,这么多玩WING的朋友全脑袋进水了??????????WING配件不贵吗?????????????/

网友:
      我也来说两句.LZ分析WING的易损件与YT等450的通用情况非常客观.对于尾轴的改装对其他朋友是一个提示和帮助在这赞一下.WING我飞近一年了.说实话他的金属件确实不错.我至今就换了一次T头.原因是炸机的时候T头上的两根钢针炸弯了.在换针的时候不小心断T头里,不得已,换了一次T头,其他的金属件精度变化非常小.在这里赞一个,我和WINGMODEL和downsound经常联系应该有非常好的沟通和了解.天使在哭泣的分析我认为是没有抓住问题争论的焦点.WING原厂的配件相对YT原厂的配件客观的说,价格是不高的.但是所有飞WING的朋友所比较的对象不是YT的原厂件价格.也不是副厂件的价格.而是WING以前公布的配件价格和对用户的承诺与现在的配件价格有较大的差异.让飞WING的朋友心理有较大落差.
学习其他朋友的风格:文字编辑中..........................算了不写了,再写就要伤感情了.WINGMODEL和DOWNSOUND都是不错的商家.

楼主:
回复LS的朋友。

说实话我的飞机是自己拼起来的,去年暑期我过WING厂买了套头和尾,WING头+尾+YT450的机身的。飞到目前为止整个金属件无任何损坏。易损件一直用副厂的,前几天从模友SU27那里入手一部他的WING V2。算是有个WING的整机了,说实话设计确实不错。

网友:
他的金属件确实非常好!我也是WING的老用户了.你的分析和评价是客观的! 飞WING 我也没有觉得比飞YT的朋友配件压力大.WING好的地方就是好.他不足的地方应该是销售的策略,和与模友的沟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枪手吗??????????不是 枪手那你是米人啊,老百姓不能和你比啊!要你这么一说,菜鸟全是脑袋进水了?????是不是WING比什么厂家的都好???,这么多玩WING的朋友全脑袋进水了??????????WING配件不贵吗?????????????/

楼主不是枪手 是深圳的模友!他跟我都是飞WING的~WING的金属件精确度是没的说的!我自己有体会~现在我自己就分别有YT跟WING 2台机~易损件我都是用副厂的~尾轴不是!横轴用的是外丝的~2块钱一跟~很好用!WING的缺陷就是朔料件~球头扣我已经换YT的了~其实算起来飞的费用也不高~通用的东西全用副厂就行~
我不谈论WING的配件价格问题~因为金属件基本上没有坏过~易损件~能用什么我就用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WING在现在这时候提高价格,大多数消费者的确会感到不爽!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WING在现在这时候提高价格,大多数消费者的确会感到不爽!这句话就到点了!不爽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什么素质吗?我就不说你;了,论坛上说出这样的话,,,,,,,,,,,,,,别人是可以看到你的素质的,,,,,,,,,,,,,,没资格做人..........

网友:
难^^^^^^^难^^^^^^^^^^
WING价钱贵过YT的,要大部分模友接受的话,很难很难.

网友F:
LZ的尾改造不错..受益非浅.
但要提醒各位的是尾舵一定要反向.我说的对吧.LZ?

网友:
12与15楼的2位朋友说的非常客观,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的语言太偏激了  滚远点 ????   是你说的吗  我们是WING的用户就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 现在是民主社会 配件涨价不是事实吗?

网友:
呵呵楼主的话的确有点过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关键是他还骂人呢,,,,什么论坛素质,,,,,,,

网友H:
没素质 没休养 说脏话 是人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素质 没休养 说脏话 是人渣

楼主可能是偏激了点~可楼主也没骂什么脏话啊~~~更不是楼上朋友所说的人渣!只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被人误会是枪手了~所以说话有点偏激~对于这个张价的事情各有各的看法而已~

网友I:
我基本同意LZ,没觉得他骂人了,更没觉得他是个枪手。
就算LZ言语激动些,也比某些人上个马甲骂人来得光明磊落。
最近关于价格的帖子太多了,我都懒得看,翻来覆去就那点事。
觉得贵就不买,觉得好就继续飞。
何苦吵来吵去。市场自有其规律。
我说完了,光速飘过,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J:

去年买了WING,当时配件是什么价格,,,,,今年配件是什么价格,,,,,,,还要说吗?谁心里不清楚........支持WING配件涨价的人,还用的着明说吗!   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

网友:
回复26楼的朋友.没觉得他骂人了.你怎么知道没骂人 ?  哪个回帖已经删除了.没看到就不要在这里瞎说.

网友:
回复 网友J:

什么没觉得,,,,,,,,不骂人,小财神会删吗??

网友:
看了觉得LZ说的不是wing配件不贵而是wing副厂配件便宜,思路分岔标的漂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为WING的经销商就不要来这里掺和了,我只是把一些技术上的事实以及技巧告诉大家。不想和WING的销售方面有任何关系。

Lz在这点上非常正确,此商家老是爱混在模友中,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肉麻的自我吹嘘。

网友:
让事实说话,目前已形成市场竞争,一分价钱一分货,用户自会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基本同意LZ,没觉得他骂人了,更没觉得他是个枪手。
就算LZ言语激动些,也比某些人上个马甲骂人来得光明磊落。
最近关于价格的帖子太多了,我都懒得看,翻来覆去就那点事。
觉得贵就不买,觉得好就继续飞。 ...

大校也是替WING说话呀!
现在说贵的都是已经买了的模友,觉得上了套才说贵,叫人怎么“觉得贵就不买,觉得好就继续飞”?

网友K:
横轴属于最厉害的更换件,wing横轴的价格和YT的是一样的,从这里来看,的确配件偏贵了.经销商和厂家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若是能把横轴的价格降一半,估计飞wing的人会很多,即便我已经拥有两架YT的450了,我还会考虑进wing的,当然前提是易耗件价格需要降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横轴属于最厉害的更换件,wing横轴的价格和YT的是一样的,从这里来看,的确配件偏贵了.经销商和厂家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若是能把横轴的价格降一半,估计飞wing的人会很多,即便我已经拥有两架YT的450了,我还会考虑进wi ...

22元3条呀托横轴在哪里?请给链接,副厂横轴怕怕了,要备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L:

22元3条呀托横轴在哪里?请给链接,副厂横轴怕怕了,要备一些

副厂横轴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副厂横轴有什么不好吗???

副厂仅仅价格好
哪家有22左右的呀托原装横轴,分享一哈撒

网友:
横轴,主轴,尾轴我现在用Wing的,副厂的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lz的观点

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一下,温州出的副厂件劝大家还是放弃了吧。

用过的模友都知道,不是丝牙偏掉,就是滑丝射桨,有的干脆锁不紧。最滑稽的是,都没有炸机,3d飞两下,就双桨了,下来一看, ...

看见我的横轴郁闷贴有感而发的吧! ,有道理,那你的贴心配件就快点出来撒,可要平民价才 !亚托横轴等不及了,前天在121买的的不锈钢横轴,今天下午刚飞过,不错的说, 强度、丝孔和直径非常好!就等你的WING副厂横轴和尾轴了,不要铝齿轮的哟!

网友:
我脑子进水了

那就看看我的脑子能有些什么想法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8036

激情解说!---再说飞WING配件贵的讨论

有人说wing的配件贵得有理。我看这才是脑子进水了现象。我们希望wing配件降价,无非是想飞原汁原味的wing。难道我们这些“脑子进水的”模友就不会用副厂件?

看看吧,wing的大桨夹的“原厂”替代品!

装上wing之后:有那个脑子没进水的敢说这样不能飞?人家可是还有一对推力轴承在里面,性能各有所长.从重量上来说,改装后的大桨夹完胜!

价格对比:

wing的横轴7元/根,E-sky 5元/根

wing450 wing 维英 横轴
22.00 元

【天外飞】E_SKY EK1H-E013/014原厂配件.EK1-0540横轴
19.00 元

wing的主桨夹105元/套,E-sky的55元/套

wing450 主浆夹
105.00 元

【天外飞】E_SKY EK1H-E013/014原厂配件.EK1-0515主旋翼夹头组
22.00 元

【天外飞】E_SKY EK1H-E013/014原厂配件.EK1-0500平衡推力轴承
15.00 元

【天外飞】E_SKY EK1H-E013/014原厂配件.EK1-0509轴承
18.00 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的尾改造不错..受益非浅.
但要提醒各位的是尾舵一定要反向.我说的对吧.LZ?

还有陀螺仪的方向也要改。

网友:
回复 网友M:

支持!

网友(2009-01-09):
LZ,我很早就试过了,如果你认为好装的话还是不错,每次都要取球头扣 我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