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高手

楼主(2008-03-22):
请教高手
1.大桨和桨夹的松紧怎么调
2平衡翼的角度
3,斜盘的位置在启动时会影响启动
4启动时斜盘应该在什么位置
5,E-SKY004没有单向轴承,是否因此启动困难?

网友A:
1.调节大桨安装螺钉和螺母的安装松紧程度即可;
2.十字盘水平的时候,平衡翼的角度为0;
3.不明白;
4.大桨的角度决定斜盘的位置,或者说斜盘的位置决定大桨的角度;
5.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