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坏了吗?

楼主(2008-03-22):
今天修好450SE试飞,开控接电源,
电机
唱完歌后推油门,马达一启动就停下来,然后再断电接电再试,还是一转动就停,请问是电机出问题了吗还是电调坏了?用的是原装亚托35A电调,马达是新西打3500KV。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机坏,是不是电池电压太低了!

网友B:
LZ 我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但是我是飞了一会后降落就电机无反应,通电后又正常了,电调电池都正常,我还在找原因!

网友C:
电池的问题 我以前也碰到过 小心电池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