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的电子设备怎样安装

楼主(2008-03-22):
本人玩直机,没接触过KT机,有模友送了我两副KT的扳机,外型装好了,就是电子设备不会装,舵机需要几个,怎样装,升降和尾舵各要一个舵机么?副翼是一个舵机控制还是两个?还有一堆碳杆不知道往哪沾?舵角片怎样装?
别再发那个经典的KT制作过程的连接给我,跟他的飞机略有不同。谢谢各位KT大侠指导,多给点KT电子设备的图片,QQ:523935660

楼主:
图上的电机是假的,已经买了固定翼专用的无刷套装,还有子弹头怎样把螺旋桨装进去?

网友A:
这样的机身根本不行,中间一扭就断了。

网友B:
如果你都不想看别人的帖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了。

楼主:
中间计划夹两根碳条,当初是自己弄断的,因为不弄断就影响副翼上下运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都不想看别人的帖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了。

我看啊,但是好象没有专门介绍设备安装的哦,都是教做飞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计划夹两根碳条,当初是自己弄断的,因为不弄断就影响副翼上下运动了

把副翼弄短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身根本不行,中间一扭就断了。

 哦,天才啊、

网友:
你没有仔细看前辈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可以把副翼切掉点,这样的机身太恐怖了,小心腰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