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使用futaba2.4g的朋友的切身建议

楼主(2008-03-22):
一定要将接收机的两根天线互相垂直,.本人就是因为有一次没有注意到而炸机了.有一个舵机就失控了.

网友:
沙发?上图片啊?

网友:
我的四根天线,应该没事吧!!!

网友:
据说震动也有可能造成天线角度偏移引起失控。2.4G还不成熟啊

网友:
我用的接收也是4根天线 这样是不是应该很完全啊

网友:
两根天线,从焊接点到天线末端,整根都要保持垂直吗???

网友:
不会吧2.4G的遥控范围怎么样啊
和普通的比什么有优势啊

网友:
重频几率小很多,另一个原因是速度快,耗电低

网友:
如图,基本上天线在里面出来已经垂直了,但两根都有不同程度的逆时针弯曲,这样行吗

网友:
加速——狂风吹——俩尾巴往后绷直——炸机?

网友A:
上圖左邊那個是什么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圖左邊那個是什么東西?

也是天线...

楼主:
这个垂直是在空间里的垂直,可以不是平面的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垂直是在空间里的垂直,可以不是平面的垂直.

那天线从接收机出来已经是垂直了,没必要两根天线从头到尾都是保持垂直吧?

楼主:
我想垂直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接收的空间范围,如果两根天线是平行的话,那还不如一根天线是吧.

网友:
不会吧,天线的角度也会有问题吗?我觉得应该不会的..

网友:
听说2.4很怕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