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切割EPP泡沫

楼主(2008-03-22):
我买了一块100MM的EPP泡沫板,用电热丝切割成3MM厚地材料,切到是切下来了,可就是面不太光滑,比较糙手,我看成品地EPP飞机表面挺好地。我用了不同温度不同速度的切割方法,效果总是不理想(我有机械滑台,速度可调,怕速度不匀才做的)。EPS泡沫到是切的挺好。工厂的切割会不会是刀具切地呀,望哪们高手指点。

网友:
多少钱一块,在什么地方买的啊!分享给大家!

网友:
呢买的啊我也想买啊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啊
!!
我也很想要啊!
多宽多长啊?

网友:
关键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块100MM的EPP泡沫板,用电热丝切割成3MM厚地材料,切到是切下来了,可就是面不太光滑,比较糙手,我看成品地EPP飞机表面挺好地。我用了不同温度不同速度的切割方法,效果总是不理想(我有机械滑台,速度 ...

切薄片一般是用刀具的,这还要和EPP的密度有关,密度要小于30的可以用刀切割。上海这里,别说是3MM,每片1MM厚度都能切下来,用专业的切割机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在上海就好了,我地EPP就是在上海买地。

楼主:
我地EPP是900X600X100MM的,密度30

网友:
价钱说下嘛,俺也有个了解,呵呵!

网友:
04 年切的。。很麻烦

将电热丝崩直在一光滑平台上。离平台3~5mm。按你需而定。
加热以后推过去。要用力,控制好温度

网友:
电热丝再怎么切割,肯定不如刀具切割得光滑,密度25的肯定能切,30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我买地是150元一块900X600X100,我用自已作的电动工作台,切起来是方便,就是想让它光滑。
http://bbs.mx3g.com/thread-15503-1-1.html    工作台图片
晚点还是想再改成刀具切割。正在磨刀

网友:
干吗切那么薄??
用吹塑纸不也可以吗??

网友:
来个EPP的特写把,我看看到底什么材料是EP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发图片

楼主:
比卖地EPP飞机的材料密度略高一点,决对是好料,想切薄点减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