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4a问题!!!

楼主(2008-03-22):
我的0704A通电陀机有动一下,但是打陀却无任何反应!!有谁知道的说下呀?

楼主:
在线等回答!

网友:
遥控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竖放否?指示灯兰色常亮否?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吗?

楼主:
Ls的问题都满足了!!就是没用,如换0704普通陀螺仪的话方向陀又有用!!搞
不明白,估计是信号问题,可是错在哪?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检查了下,其他都无问题,估计是0704A坏了.厂家也不肯退货,所以ESKY的产品是太劣了!

网友:
陀螺仪自检没问题,控不能控制的话,建议检查0704a信号输入线是否断路?必要时拆开检查。

在做上面检查前先检查行程调节微调是不是被调到最小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楼主:
8楼说的行程调节微调是指陀螺仪的感度吗?还是陀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说的行程调节微调是指陀螺仪的感度吗?还是陀机的??????

你用什么控?有些控有此功能。

还有,陀螺上的感度旋钮调到最小,好像也会影响舵量

网友:
有些陀螺仪有舵机行程调节,调到最小值可以影响陀螺仪对微舵的控制舵量,至于对控的舵量影响就不知道了……

楼主:
还没用,晕死了,看来要买过一个730或401了,不知730对新手来说行不行?

楼主:
感谢n44303的热心帮助!

网友:
14楼上杭老乡,偶在厦门飞,一大帮子,快来找组织吧13606001622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没有Q群什么的?我们这好少人玩呀!总不被理解,晕死了!不过我还是乐在其中!哈

网友:
我是上杭人,在厦门10几年了,现在厦门的模型环境好些,模友不少

楼主:
没有能解决?看来要入新的了!GM700/GM730那个适合我的014呀?

高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