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1冲好后是绿灯 会自动断电吗?

楼主(2008-03-22):
0851冲好后是绿灯 会自动断电吗?
我冲的是 7.4 1800mah的

网友A:
会断电 但过一段时间低于一定电压 又开始自动充 反复这样 保持电力
lz充的应该是7.4v电池吧

网友B:
不会啊要,充满后它会自动放电啊
所以要即使拔下来啊
说明书上 写的有啊,我也是这个充啊

楼主:
..我的没说明书。。
不是吧? 会放电。。可是我不能1直看着他的啊。。我放在1边冲的,所以不可能他刚好满了 我就拿下来。。
怎么没有冲好断的装置。。手机充电器都有了。。

网友C(2008-08-17):
不会放电的放心

网友D:
不会放电 充饱之后会自动改为涓流 充电

网友E:
用把没事 我的0851还至好了我2块7.4付的孕妇
我一般都是充好了以后过2-3个小时再拔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