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前辈指点

楼主(2008-03-23):
我是新手一个
小时候很喜欢遥控的玩具
可惜,家里没条件买
现在决定补偿一下自己
但是,一开始就遇到如下问题
1,我想先买BlueArrow超微共轴电动直升机,但不知道40MHz和35MHz有什么区别?作用?此机的动力电池可以换大点容量的吗?
2,我还想买GL450全金属RTF版整机 ,有2680 元 和1995 元两种, 这两部机除价钱之外还有什么不同?
      对于新手来说,买哪一种比较适用?
这两种机的动力电池也可以换大点容量的吗?
3,BlueArrow超微共轴电动直升机需配天地飞06A、06C、8通道、9通道系列
   与GL450全金属RTF版整机所配的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 2680 元 ),天地飞06C六通道CCPM遥控器 (1995 元 )中的哪个匹配?

请网中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是三个多月的新人,因不知道有这个论坛,也没人问,所以第一个JJ就是买的GL450 2680元,东东还可以,不过到现在没飞起来过,就炸了3次。奉劝LZ先买LAMA,飞上一阵子视个人情况再说。也不要先买超微,不是你想象的好飞。如果米够多,给我统统拿下(别忘了LAMA)。另:电池容量大会超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很幸运
还没开始玩就知道有这个网站了
用了最大的毅力忍住了购买的冲动
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少走弯路
早日成为高手
我刚才已经订了LAMA,模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客气,新手帮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很幸运
还没开始玩就知道有这个网站了
用了最大的毅力忍住了购买的冲动
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少走弯路
早日成为高手
我刚才已经订了LAMA,模拟器

我也是新手,入手LAMA已经一个月了,感觉不错,其中虽然也有些波折,但还是走下来了,现在已经定了固朗的金属套机(天地飞6C)的那款(不过不是你那个价格,低很多的),下周就可以到货了,我觉得已经离不开遥控直升机了。
共同进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在哪买?给个地址我,谢谢!

网友:
1、40MHz和35MHz是指发射和接收的频率,使用频道不同而已,没太大的区别.
2、动力电池最好用标配容量,因为厂家设计模型时已考虑如电池重量,电机容量等综合指标。一味加大电池容量,也许可以增加飞行时间,但也会牺牲整机的某些匹配性能。加大电池容量,不如多买几块电池。
3、GL450全金属RTF版整机 ,有2680 元 和1995 元两种?既然价格不同,意味着遥控等电子设备或动力设备的不同,2680控是9通的,1995的控是6通的。一般情况下,钱不是问题选9通的。
4、BlueArrow超微共轴电动直升机需配天地飞06A、06C、8通道、9通道系列?BlueArrow超微配4通的控即可,用4通以上的控都可用。

网友:
一定要方便买到配件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我也向往篮箭很久了,因为考虑到手里已经有个esky0406的发射机,想直接用上,而且超微适合在家里无聊的时候打发下时间。但后来确认0406不能用(另一型号0406A可以用),仔细想想买篮箭可能买不到配件,转向考虑lama了。事实也是,打开淘宝主页,搜索lama,出来的结果铺天盖地,而搜索篮箭,嘿嘿,结果不说也知道了~
俺的情况和楼主很像,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允许,现在自己挣钱了,既然可以帮老婆买lv,花点钱满足一下自己打小的心愿,也不算太过分。
就像四楼说的,“新手帮新手”,咱新手还是多多交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啊
我觉得这个论坛的人都很友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对对,新手要共勉!
确实也是,小时候很渴望很渴望拥有模型,可惜不可能
现在车都开X5了,还是没有忘记小时候对模型飞机的那种情怀
我还没有小孩,等以后结婚生小孩了
我会引导小孩健康发展这些兴趣

网友:
楼主牛的,都开上X5了~
这次入手电直可千万别亏待自己,X5保养一次的开销可以买个很好的JJ了,呵呵~

网友:
买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买当地大部分模友玩的,这样有问题才方便交流。

网友:
我也是新人才玩LAMA V3一个也,V3摔了自己都忘了多少次了自己换主轴3条了其他配件换了多少就不说了呵呵,现在狂练中,现在能在20平方的地方顺便飞和顺便指定地方下降了,上星期买了GL450全金属版整机+ 天地飞9共2560元,还送了3跟主轴,现在都不敢飞,正在练XTR模拟器中,前天定了GL500空机班1830元。。。。摆这看的,努力练模拟器2个月才上GL450真机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F:

道理是明白,可惜我们这个小地方,根本没有模型店
所有东西都必须要在网上订
而且自己什么都不懂
费耗N多的时间在摸索
然后再汇款,再漫长的等待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
最后只会完全消耗自己对此的所有热情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加油啊!!
LAMA V3炸鸡容易损坏那些配件?
告诉我,让我可以一次买多点,我讨厌等
我只买多了3块电池,4副桨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加油啊!
LAMA V3炸鸡容易损坏哪些部件,请逐一告诉我
让我可以一次买多点回来
我最怕等待

楼主:
另外,问个小问题
电池说的什么15C 25C 30C 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只要尺寸,电压,重量合适,就可以换大容量的电池
市面上有哪些牌子的电池体积小,重量轻,容量大?
望各位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理是明白,可惜我们这个小地方,根本没有模型店
所有东西都必须要在网上订
而且自己什么都不懂
费耗N多的时间在摸索
然后再汇款,再漫长的等待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
最后只会完全消耗自己对此的所有热情

很少有地方会有航模店,就算有很多店卖的价格也很贵,除了新手或者熟人,大家都不愿意在这种地方买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是在别处邮购来的。

网友:
先练好模拟器再飞真飞机

网友:
LAMA是共轴双层浆的飞机,和单层浆飞机差别还是很大的,说实话,先飞LAMA帮助不大。能飞LAMA不一定就能飞单层浆的。先买模拟器到是很明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觉得是
LAMA很容易上手
只是控制的精度还是不够
我已经订了GL450
看看怎样

网友(2008-06-25):
主轴、横轴、尾轴、大浆、尾桨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损坏部位~

网友(2008-10-31):
还是先把模拟器练好吧!

网友:
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我给这位和我一样的新手朋友补充几句吧

1-----飞机拿到手先多角度仔细拍照存档,将来拆装维修时候看着照片,防止装不回去。
2-----买多少钱的套机都可以,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可以买贵的,因为配的控好,也可以买便宜的,因为省下的钱可以买配件(不是我咒你,你只要天天飞,一周内就会再花差价的价格买配件的)
3----电池不用买再大的容量了,如果钱富裕,不如再买一块电池,双电怎么也比一块电池方便。

4----刚上手时候一定装训练架 对飞机保护太大了,节省很多银子和维修时间
5---考虑好自己适应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如果控不合适尽快改,卖家应该可以免费改。

我也想上gl450c套机,等我的004飞好或者我哪天冲动了,就买

我也准备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正在考虑以后开发高性能充电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LS有米的话建议上手GL500
大鸡鸡调好了总是比450稳的
就是损耗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