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船老大请帮忙,跪求帮忙了

楼主(2008-03-23):
我买了一艘油动的快艇83CM的,我想装无刷,请各位模友帮我出出主意,该用什么样的马达和无刷,跪谢了.

网友:
多点潜水就会知道的。

网友:
多点潜水就会知道的。??????

网友:
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
大家都要互相学习下嘛~~什么不知道不懂
进来了就要讲两句话也好吖`什么不懂`不知道``潜水
潜水就能知道那不不用请教大家啦`这个论坛开来还有什么用?????

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下吧
你想改个无刷选项电机吖`搞个540L的吧
不知道你想要那种啦`什么牌子的`不过一般好点的话就用飞高的吧
不过相对来说贵点``要想清楚改无刷的话``要够米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原有车用的80A星穹电调和飞速达2775KV<大扭力的,长度7CM>,那种不知可以吗?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速度就~~`还有电机跟电调`?~要加水冷
``

楼主:
谢楼上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速度就~~`还有电机跟电调`?~要加水冷
``

能否给点建议怎么改,水冷不知道到哪买啊?

网友:
电机应该可以了,电调不够,买个星星125A的吧,水冷他那里也有

网友:
电机KV高了
换吧
否则你的电调可以烤鸡蛋了

网友:
我觉得论坛里的朋友都是不错的,不用跪,就能把知道的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