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飞行

楼主(2008-03-23):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飞到了三楼的高度,到自己都不太感觉得到飞机的状态啦。,哈哈!!!果然是不一样的爽,,,发贴庆祝!!!

网友:
才三楼的高度啊??
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你要飞的更高……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网友:
10M也不容易了

楼主:
唉!没办法啊!兄弟我视力不太好啊,,又紧张,,,呵呵 !!都是网络游戏害的,,,

网友:
理解.飞的不错.

网友:
哈哈,等飞到10楼的时候再来发一贴

网友A:
我昨天也是一冲动就把cp2飞了这么高,机机的状态看得不太清楚,心里一慌张,油门减得太急,结果尾巴转得太快,一时调整不回来,心里再一慌,结果出幻觉了,把飞机看成了倒飞状态,手忙脚乱地乱调一翻,最后从十几米高摔了下来,主轴\横轴全弯了,尾杆和机身的连接处也断了...........

PS:那个副厂的大桨居然只划花了一点,这大桨已经摔了好几次,又打了几次墙,都只是皮外伤,不错不错,以后决定只用这种副厂桨飞了~

建议新手还是别急着把机机飞得太高了,太高了很难很清机身状态的,而且越高风越大,摔得也越惨........

网友:
飞的高摔的狠啊

网友:
我是新手,我现在还在练起飞呢,总觉得jj调不好,哎~

网友:
开始突破心理障碍。恭喜!

网友:
关键还是场地太小。飞得越高,距离应该越远点,这样更容易辨别姿态。距离越短,就越像飞到头顶,当然不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是一冲动就把cp2飞了这么高,机机的状态看得不太清楚,心里一慌张,油门减得太急,结果尾巴转得太快,一时调整不回来,心里再一慌,结果出幻觉了,把飞机看成了倒飞状态,手忙脚乱地乱调一翻,最后从十几米高摔了 ...

用的什么副厂的浆啊!我的原厂的浆碰一下就出问题了,,我也好换你那种,,

网友A:
我用的是260的硬木副厂桨,只要25元,比原装桨还便宜了几块钱,桨虽然重了些,但因为桨长了,效率有提升,稳定性也有不少的改善,最重要是硬度高,耐摔啊!

一般卖cp2配件的店都有卖吧~

网友B:
飞的高就是技术高的体现?别象那些无知的人一样老土了。上来就问你的飞机能飞多高之类的问话。 玩电直初练习不推荐多高,有2米左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高就是技术高的体现?别象那些无知的人一样老土了。上来就问你的飞机能飞多高之类的问话。

一般是问这几个问题:1、能飞多高? 2、多少钱? 3、在哪买的?
有一次我飞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过来问:你这架飞机要不要100元?我当时听了差不多要晕倒,就答了一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60的硬木副厂桨,只要25元,比原装桨还便宜了几块钱,桨虽然重了些,但因为桨长了,效率有提升,稳定性也有不少的改善,最重要是硬度高,耐摔啊!

一般卖cp2配件的店都有卖吧~

这位兄弟你换无刷了吗?我的还是有刷,,没力,,真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