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超级电容电流输出

楼主(2008-03-23):
超级电容能量密度越来越大了. 几年后说不定超过镍氢
电池
. 我在想,用超级电容做家用或公共场所应急照明电源怎么控制电流输出呢? 如果做模型的外场电源是否可以. 到底怎么控制输出呢? 哈哈哈,不知道直接用有刷电调控制可以吗? 有什么要求呢? 使用 2400F的2.5V电容 10S10P据说大约相当于 18AH 12V 电池. 各位懂电子的内行人士赐教一下哈. 顺便提一下,2400F的超级电容最高放电峰值是1100A .

网友A:
这样的电容危险!

网友B:
电流大小是负载电阻和电池的内阻决定的,可放电电流大意思是电池内阻小,跟电池C数是一样的,负载电阻恒定的话,电池C数再大,电流也不会增大多少。
超级电容也是一样,相同的负载,你接电池或电容,电流基本差别不大。“最大能提供1000A”,不是说接什么负载都能有1000A,基本的概念要弄清楚。

网友C:
呵呵 直接接个 大功率的小电阻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太浪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