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0404控日本手改美国手

楼主(2008-03-23):
有几架LAMA ,无奈都是日本手的,想改个美国手练练,拆开来一看,竟然发现没有办法改,主要是摇杆微调的位置定死了,换不过来,有改过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很好改啊。首先你拆了控,在电池仓正下方的线路板上,会发现一个标有R/L这么2个焊点。位置就在天线下一点。把这个短路焊接一下。 然后,如果微调那是直接焊死了。那就把2个微调的线对调一下焊接。按照下面的顺序.从左往右,分别是黑棕红 红黄黑. 这样就改好了微调. 然后,把遥控杆上的卡片和弹簧,对换一下位置。这样就可以左手油门,右手副翼. 然后把控装好。注意前面右下的4个开关顺序,从左到右,调整为上上下下。就OK了。

网友B:
0404的电路有不同的版本,改法是不同的

网友A:
能发贴问的,估计是老款的。线路板高频部分没分离的那种.

网友C:
终极改法,各型通吃
把左右电位器的3根连线剪断互换
再换一下2边的弹簧就OK了

网友A:
倒.楼上说了半天不是和我说的差不多。

网友D(2008-05-14):
那怎么改右手方向啊``

网友E(2008-06-18):
我的LAMA控改了美国手,我用的是换电位器的方法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