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傅50机用加速管哪种牌子消音好点?

楼主(2008-03-23):
三铁,YUSA,酚酞,亚托

网友:
我也等看看 有啥好答复 , 可能YASA ?

网友A:
为啥要消音呢?我巴不的它声音大点!

网友B:
其实那么大一个加速管,里面的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啊?总不可能就一根大管子吧...

网友C:
YUSA声音最小最柔和,FUNTECH的3C管声音比YUSA稍大,3D管声音又比3C管稍大,音质较脆,HATOLI和亚托差不多

网友D:
k&s声音最好聽

网友E:
yusa 声音很大
动力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