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夹滑丝了,有没有补救办法啊.

楼主(2008-03-23):
总是调不好双桨,什么都查过了,最后确诊是主施翼夹滑丝了,有松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网友A:
主桨夹哪来的丝扣?对了,是不是桨夹球头丝扣滑牙了?好办,把球头螺丝加长点就可以了,上点轴承胶,ZL要说清楚,要不然大家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B:
大桨夹上只有球头安装臂上有螺丝嘛 多上些螺丝胶嘛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说的有理,我用504胶上了,但是在剧烈飞行过后总会有点松动..不知道加长的球头螺丝哪里有,.我正要打算再买一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