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8-03-23):
我的
发动机
风门开大到一半正常在往大开就要熄火什么原因???????

网友A:
混合气稀了吧,把主油针开大一点.一次两三格的开大.,不熄火了然后再细调.调到转速最高,听声音最尖,然后再把主油针开大三格左右.
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