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3相380V电机能不能改2相220V供电

楼主(2008-03-23):
请问:750W3相380V
电机
能不能改2相220V供电?谢谢!

网友A:
能,用电容器移相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两相间并联一只无极性电容器!注意耐压要够啊!否则会电压击穿的!不过改完之后电机的功率会有所减小啊!

网友C:
可以,需要改三角接法,然后在其中的两只角上并一只75UF的无极性电容。
如果一旦启动就长时间运转的话,另找一只几微法的小电容并上,启动完成后断开75UF的电容,只保留小电容,发热很小。
耐压越高越好。起码400V以上。

网友B:
用安规电容就可以了,即X2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