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卧式铣床加工铝合金切割光亮

楼主(2008-03-23):
怎样使卧式铣床加工铝合金切割口光亮?
1、转速要求;2、铣刀的选择;3其它。。。。。。

网友A:
顶起,也想知道

网友B:
愁啊//!!!!!!
转速高
进刀慢
普通的润滑也就可以.一定跟著
刀口一定要锋利
最好就是三面刃
普通的白钢刀也可以但是水流一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