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可怜的大桨

楼主(2008-03-23):
PRO终于调好了,急不及待开机试顺便观察一下双桨,可是第一次装上大桨,飞起来离地10CM左右时,机身倾侧了,马上降落,可是大桨还是打了一下地面..........
这用AB胶粘得回么?????
另外发现,尾驼机在飞机大桨不转动时反应很正常,但一推油门飞起来时,反应就起码延迟了2秒以上,这是怎回事????????????

网友A:
先替您的大槳默哀2分鐘..........
大槳成了這副模樣就別再使用了,即使讓您用AB膠黏回去~~槳的外觀及配重也會差很多的!!!
至於尾舵的部份......由於沒看到實機,所以不敢妄下定語!!!!
不過小弟覺得可能的原因有幾個:1.皮帶過鬆,使的轉速運作不夠即時,甚至會造成跳齒的現象~2.尾舵機的中立點及尾變距的反扭力角度未準確做好~~~~~(以上供參考)

网友B:
LZ的大桨比我的还惨。
我是周六出去第一次在草地上试飞,结果还没离地机身就侧翻了,大桨扫在草地上,把泥土擦干净一看没事。再试就出大问题了,大桨转动时抖动很厉害,升到一米左右时机身开始旋转,推尾舵不管用,情急之下猛收油门,结果机身迅速坠地。两个大桨都开口了,一个还有凹坑,尾舵连接杆塑料球头断裂,副翼折断,副翼杆弯曲。最后换了大桨和副翼就好了。
本来在家感觉练习得还不错,分析原因可能是出门大桨向后折叠,再恢复时螺栓没有锁紧造成震动失去控制。但是感觉SJM的大桨还是有点问题,它是两片玻纤粘前后粘在一起,中间填充泡沫,前缘的粘接线在高速气流下容易造成分裂,我准备把受损的大桨用航空铝箔胶带粘好,应该更结实些。

楼主:
我是准备换450桨夹,换木桨练习算了....................

网友B:
外面包一层铝箔应该坚固些吧?

网友C:
换桨吧!这样使用会出危险的,AB胶是能粘,但是2个桨就不平衡了,容易出现双桨,时间长了就变成射桨的惨剧了~!飞行安全要牢记

网友B:
今天用铝箔将大桨损伤的地方包了一层,尽量在两边相同的位置贴上相同大小的铝箔。装机转了一下,没有双桨现象,加油门也没问题。只是感觉升力没以前大了。应该是有些地方不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气动外形造成的。
大桨受力最大的应该是离心力,平衡是最关键的。气动力不一致对结构影响不大,可能会影响操纵。

楼主:
myring 上图来看看怎样包的???

网友B:
拍得很近,表面看起来很粗糙,其实没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