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接收机的接线!

楼主(2008-03-23):
找遍论坛都还没搞清楚!我的接收机是F的146 六个通道要怎么接?地线(就是黑线吧)要靠哪边?是数字那还是另外一边?刚把电调的接到3通道 黑线靠外 先开控 再接电 然后电调唱完歌
电机
就狂转 好在机同只剩个横轴(本人也是很小心的)本人机机是sjm的 电调电机也是原配的 不知怎么搞了…控都设置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黑线靠外没错,其它见LS。电调唱歌说明正常,电机狂转看看控的油门正反,换一下ok? 因为电调不同控的正反可能不同。

网友:
我用手机上网的 图片太小了 看不清 麻烦一下贴过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