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疑难病症,大家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8-03-23):
刚练习完毕队尾悬停,发现每次
电池
冲的时间很短指示灯就亮,大概30分钟吧,记得我刚拿到的时候要冲一个多小时。飞也只能飞40秒左右,就没有电了,油门推到底也落地了。现在的症状是:推油门的时候,尾
电机
转速挺快,但是大桨懒洋洋的无精打采的莫莫挤挤的转几圈,我的问题是:是我的电池彻底坏掉了(但是测试jst的电压输出还是7.4伏特) 还是混控的问题,我的是雷鸟无刷电机。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
舵机
都是通用的,没有什么电压的区别?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电池?镍氢还是锂聚?充电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楼主,请你注意,
7.4V锂电池,在完全充满的状态下,电压应该在8.4-8.7V之间。在完全放完的状态下,大概在7.2-7.4V之间。
你的问题应该是.1)电池不行了 2)充电器不行了。
舵机可以7.4V 在11.1V下一样没问题。应该不是通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锂聚,7.4伏特2100maH,充电器是TurBorix 2&3 cells 7.4v& 11.1v; 如何判断电池或者是充电器不行了? 我一直用它充电的啊

楼主:
我现在冲完拿下来就飞不动,电压就是8伏特左右,没有万用表,是遥控器显示的

网友A:
“飞也只能飞40秒左右,就没有电了,油门推到底也落地了”
总是飞到没电再充的吗?锂聚是不能把电用完再充的

网友D:
8V 还高啊? 应该是 8。4 赶紧找万用表吧

楼主:
我新买了个万用表,测试如下:第一块电池 jst输出为8.26 ,平衡口输出分别为4.20 和4.06; 第二块为8.23, 4.11 4.11 但是2块电池都没有办法驱动大桨正常运行,但是尾电机好象正常;什么问题呢? 另外我怎么每次测试电池电压都在变化,是锂电的问题吗? 而且测试单片分电压的和也不总是等于总电压,着算是误差吗?

网友B:
还有,你是不是拆个大浆上的两个固定螺丝,,大浆上两个大螺丝一定要宁紧,宁紧后的大浆应该是两个尾部向上翘的,很翘很翘,,大奖不翘的话,你别的地方没问题也飞不起。

网友E:
电池在测电压的时候应该接负载进行测试,比如并接上两个12V1A的小电灯泡,然后再测电压,这校对才准确一点。如果电池没有故障,无刷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还是多处检查一下吧。

楼主:
问了厂家,说是充电器的问题,没有充满,虽然电压是到了。

网友F:
应该没充满吧

网友:
电机飞完热不热?个人感觉有可能是轴有问题。。电流增大。

网友G(2008-06-09):
以你说的油门推到顶也懒洋洋,有点与我的雷电混控里的M1输出端故障一致,现在我的M1输出端无法让主马达工作.准备改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