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问题

楼主(2008-03-23):
飞机接收机的天线断了,能否随便找跟细导线焊接上去,还是导线是特殊的不能随意替换?

网友A:
普通细铜芯电线就可以了,不是什么特殊材料!但长度和原来的要一样哦。

楼主:
不会那么严格吧,长些都不行吗?

网友B:
注意:一定要多股线。

楼主:
原来的天线不是多股线啊?

网友C:
弄根裸金属线前端绕成环形就行,如铜线,不锈钢小管,最好收音机天线之类,可收缩的方便.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只是回复LZ,原装接收的天线都是多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