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老鸟指教!今天新船磨缸!!!

楼主(2008-03-23):
今天新船第一次打火!本来想磨合一下发动机的!结果足足拉了20分钟才着!第一次着是这么难着的吗??
还有启动后发动机震动比较大,高转速的时候好点,但是高转速的时候螺旋浆震动很大!请高手老鸟指教指教!!!急!!!!!谢谢!!!!!!!!!!!

H和L是怎样调试的?

楼主:
L是调什么的?H又是调什么的?

网友:
LZ什么牌子的发动机?

网友:
起動時先要做的!

1)任何螺丝都要收緊,包括船浆,
2)火咀空隙(用原簿尺量)
3)磁球空隙(..........)
4)油針;H-1.3/4轉(H是全開高速時的调整油针)  L-2轉(L是怠速油針,低速時以不熄火为準)注意; (先全收緊後再放鬆所须要開大的圈數)记得磨好車...後才收緊油針併命!
5)调润滑油20:1(用2衝程赛車專用)
尾支架震動的原因;注意軟軸焊位正不正中,浆有没有平衡!
難起動的原因;先從化油器上的透明半元球按至看到有汽油到才拉動才对!

楼主:
非常感谢C.K.Y!!!!!!!!!!!!都明白了!学习中!!!

楼主:
冷启动都很困难!主要有那些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进出的油管 装反了  上为出  应该很好拉  10下以内啊

网友:
冷啓動!

引用 楼主:
冷启动都很困难!主要有那些原因呢??

化油器是有一个手動風擋给你冷天時啟動用的(先用低速油門位置,把铜掩擰下,關闭後拉勳便行,熱車後便把它擰回原位(它的作用是使汽油变濃而易於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