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看看,夹紧装置做好了!请鉴定

楼主(2008-03-23):
通过外形分析内部结构,不知正确与否,请3a鉴定!

网友A:
呵呵,大牙可以哦,和美国生产的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牙可以哦,和美国生产的差不多啊

结构相似就行啊!
“参谋长休要缪夸奖!”

网友:
看着像线锯的两头,不知道对不

网友:
用来做乜?

网友:
大牙仿造美国线锯

楼主:
斜切锯在引进途中!
没它45度角切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