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手机的万能充电器

楼主(2008-03-23):
请问有没有人用手机的万能
充电器
来改装一下,给锂电充电的啊 ,我是新手,我看那个万能充也不错啊 ,充电电压和锂电相符,还带充满电的指示灯,另外节上
电池
正负极还有指示灯,一按开关就换过来了,轻路过的告诉一声是否可行

网友A:
当然可以,我以前就用过。就是充电电流太小了,要等很长时间

楼主:
只要能用就可以,我的充电器是4,2V 300mH的,如果可行的话,有时间去买三个万能充去,挑挑看有没有充电电流大一点的。弄三个并排不就成了平衡冲了吗,慢点就慢点,我是用来充发射机的锂电,时间长点不着急,晚上充

网友A:
呵呵,我原来用三个万能充充3000mA的锂猛电池,要充24小时。买来后先监测一下充满截止电压,不要高于4.2V。我买了10个,一般都在4.15V-4.20V之间,有一个到4.21V。

网友B:
当然可以呀,就是充电时间太慢了,电流只有300MA,我一般用12.6V串充,先充到4V,再接到手机万能充上充满。

网友C(2008-05-28):
手机万能充连成平衡充最简单的连接方法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597&highlight=%CD%F2%C4%DC%B3%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