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充电口可以接用电设备么? 我想接灯

楼主(2008-03-24):
电池
的充电口可以接用电设备么? 我想接灯
充电口有3脚 应该是第1和第2脚接吧? 我想接灯
放电口接飞机动力
2边同时放电会损害电池么?
或者在放电口分出2条线来独立接灯?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接 这样容易导致接灯的电池过放 对电池的一致性也不好 接灯可以加限流电阻

网友B:
要接,接三个
平衡

网友C:
要看你接的是什么灯,如果是LED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接灯不如拉灯~

网友E:
呵呵 其实 充电接口的 两端的线 和放电口两根线是并联的 但是 放电口接的是电调 有保护 直接在充电口 接 没有 保护 很容易过放 稍不注意就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