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的安装方法(以上图)

楼主(2008-03-24):
  我是个搞船,新手,改了个船,把舵直接装在浆的正后方,,下水一跑,,总是向右边拐,,请教高人怎么修正,,要是加压浪板,,要放在什么位置呢,,,,
,,谢谢

网友:
好象多数的舵没有直接装在浆后的,都是偏右安装的。

网友:
总是向右边拐`不会吧是不是没有装正
一般船的舵系都是在右边的吖`?

网友:
舵装左中右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规定舵一定要装在那一边的。

向右偏航一般有两几个原因:螺旋桨转动时产生的反扭力、方向舵不正、重心、阻力等等。

你可以将电池等重物放置在船体内的左面(船尾向自己,船面向上),或安装可调的压水板。

楼主:
图片

photo.5imx.com/up/0803/03/20083251352421.jpg[/

楼主:
要是加压浪板,,要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不在中间没关系。看图好象你的舵装得有点斜,不垂直于甲板,所以跑偏了。

网友:
这也太小了吧
改个大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