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太多了,能否并联起来充电?

楼主(2008-03-24):
为了玩电固和电直,整了十几组锂电,但手头上好用的充电器只有一个,每次飞之前充电都是个噩梦。

由于手上那款充电器配套的充电保姆迟迟未开发,所以设想了个方案,就是把几组相同的电池组电压放到相同,然后从平衡头处并联起来,让充电器以单组的方式进行充电,这样就可以免去不断地插拔电池的麻烦,此法是否可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
注意单片电池电压相差不要大于0.02V就可以了(保险点)·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注意电池间不要有 大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没啥问题,我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G2/P6 Smart Port——锂电保姆
这个怎么样1托6的。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并联充电的电流每个单体不能大于0。2C(电压误差小于50毫伏),并联不大于2单体。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
http://www.marzhobby.com/forum/cht/viewthread.php?tid=1719

不在平衡线并联的应该不算是并联充电吧?

网友:
4楼的,那还是平衡冲吗?

网友:
十几组锂电,充电器只有一个,偶无话可说

网友B:
不怕电池折寿的话继续用一个充电器乱并乱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电池折寿的话继续用一个充电器乱并乱串吧

能否提供一个依据或者原因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依据或者原因支持你的观点?

粗犷的理解,电池每充放一次,折寿一点。这点大家应该信的。两个以上的电池并联,高电位的电池肯定会向低电位的电池放电,这类无姑的放电过程,日月累积,电池那有不折寿?我支持12楼的意见!

网友:
图片上的焊点比较差,能单独充最好单独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