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雷虎百威虾艇高速航行时艇身摇摆问题

楼主(2008-03-24):
昨日,放航雷虎虾艇。中速时(约40左右)艇身浮体擦着水面滑行,艇身较稳。全速时,估计艇速已过60多公里每小时。4个浮体已被全部抬离水面。仅剩螺旋浆在水中濺起巨大水花。这时艇身开始出现横向摇摆。我怕翻船,赶紧减速。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上海黄浦江上载人F1艇
比赛
艇身离水后也会出现横摇.但感觉上没有我的模型艇摇摆剧裂。
是否我的
电池
叠放在中间,重心太高了?我一人放船,没人拍录像。先上几张艇照片。用了16节松下镍氢电池,续航时间仅2分钟。

网友A:
又见“铜匠”的作品,不仅赞一个
你的船用的什么电机?要是这么用那种松下电池,怕是用不了几次就瓜了吧

网友B:
試用二葉漿!
樓上coolfire小哥自作的浆形就可以了!
支架尾部改方型,(浆的前端,軸丞位置)作為第三点滑走点

网友C:
震毅 `的船桨`的确做的很不错~~
摇摆问题``???是什么地方没装稳吧
咋会这样`好好检查改进下
用了16节松下镍氢电池,续航时间仅2分钟````
才两分钟~晕`电机好像是喝水的一样吖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高手指点。艇内结构安装牢固,没有晃动的地方。如果改成3点着水,是否可在轴套外焊一块铜片,做一小平面?我想先把电池移到舱内电机两边,降低重心,再试航一次。
此艇原出厂配置是2台550有刷,现经升级后用飞速达540B3660,KV2045.电池很差,是旧的老颜的6元一节的折机松下电池。放电后电池高热烫手。
仓口细长,换电池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