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尖保护器的妙用,SU-27装降落滑行装置。

楼主(2008-03-24):
翼尖保护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模型零部件,我在上面再滴上一滴环氧树脂,更加耐磨。

“龟头机”KT  SU-27 腹部装配上翼尖保护器,可以在城市路面上迫降了。

网友:
好办法  省去了起落架 降落不但稳当  还减轻了重量

网友A:
猎鹰,请给个机腹,特别是翼面连杆连接的特写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猎鹰,请给个机腹,特别是翼面连杆连接的特写好吗?

再来些图:

舵角用环氧树脂加固,牢不可破。

模型专用的魔术贴(两面的)很管用。

网友:
晕!龟头机成了SU27的代名词了。

网友B:
我一般在那里点一滴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在那里点一滴热熔胶

我也试过,但热熔胶比较软,磨损得比较快,用环氧树脂比较好,那个比较硬,耐磨。

网友C:
请问此机的重心在那里。

网友:
机翼和机头怎样搞的,这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此机的重心在那里。

大约是在机翼的1/3处,每架飞机有误差的,重心我一般都是直接上天找的,地面上只是大致估计一下。

网友:
靠。。。明白了原来这样连接的呀。。高明呀

网友D:
请教猎鹰:
机身与机翼 机翼之间的粘接是用的热熔胶吗?

机身的加固你都做了什么?

舵机的固定有什么措施吗?kt上不牢靠

我的尾翼用手下压,连杆钢丝就会弯的,你的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猎鹰:
机身与机翼 机翼之间的粘接是用的热熔胶吗?

机身的加固你都做了什么?

舵机的固定有什么措施吗?kt上不牢靠

我的尾翼用手下压,连杆钢丝就会弯的,你的也是这样吗?

机翼与机翼之间我用的是厂方提供的胶水,就那个注射器里(用热溶胶也一样),机翼和机身间用的是热溶胶。
机身的加固没做什么,就在下面拉了些纤维带,防摩擦,建议机翼前缘用玻璃胶带拉一条,防止草降时,被草碰坏。
舵机用热溶胶,很牢固的,拆卸也方便,用电吹风即可。
是的,我的钢丝也是很软,但空中一般飞行够了,如不放心,可自行更换稍粗些的钢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翼与机翼之间我用的是厂方提供的胶水,就那个注射器里(用热溶胶也一样),机翼和机身间用的是热溶胶。
机身的加固没做什么,就在下面拉了些纤维带,防摩擦,建议机翼前缘用玻璃胶带拉一条,防止草降时,被 ...

谢谢,再请教下:是不是热熔胶可以到处都可以用啊?我怀疑对那个泡沫胶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再请教下:是不是热熔胶可以到处都可以用啊?我怀疑对那个泡沫胶中毒

应该是的吧,热溶胶是最普通的了,有一把枪的,五金店、百安居等都有卖的啊!“泡沫胶中毒”? 不会吧,应该是过敏吧,那你玩泡沫机吃力的,还是玩轻木机好,一般不用泡沫胶,用A、B胶,轻木的油、电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吧,热溶胶是最普通的了,有一把枪的,五金店、百安居等都有卖的啊!“泡沫胶中毒”? 不会吧,应该是过敏吧,那你玩泡沫机吃力的,还是玩轻木机好,一般不用泡沫胶,用A、B胶,轻木的油、电都有。

AB胶也很厉害啊!反正胶水啊油漆啊都有毒

楼主:
我粘胶水时,气味比较重的,我会移师厨房,开着脱排油烟机弄,一般没什么味道了,用A、B胶和电烙铁烫泡沫时,我用防毒面具,很管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约是在机翼的1/3处,每架飞机有误差的,重心我一般都是直接上天找的,地面上只是大致估计一下。

南园猎鹰,你飞苏27拿着哪个部位投掷,我今天首飞时是用手拿着主翼下边中间有横梁的那个位置投掷,结果手被桨打到,桨断裂,电机座断裂,手被桨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南园猎鹰,你飞苏27拿着哪个部位投掷,我今天首飞时是用手拿着主翼下边中间有横梁的那个位置投掷,结果手被桨打到,桨断裂,电机座断裂,手被桨打破。

呵呵,我是叫助手帮我扔的。

网友D:
再请教:

su27的重心在哪里为宜?

目前我组装好,重心在对应舵机的位置,稍偏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

su27的重心在哪里为宜?

目前我组装好,重心在对应舵机的位置,稍偏后一点

在这里说的,或地面测试的,都只是大概的(大约在机翼的1/3处),真真的重心调整都是要上天调整的,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首飞最好有助手协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说的,或地面测试的,都只是大概的(大约在机翼的1/3处),真真的重心调整都是要上天调整的,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首飞最好有助手协助。

喔,谢谢

su27的机翼是后掠的,看样子我的重心靠后了。不知道有没有推力线调整的讲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谢谢

su27的机翼是后掠的,看样子我的重心靠后了。不知道有没有推力线调整的讲究呢?

几乎没有什么讲究,上天后,调整姿态,下来后调整电池位置和钢丝上的“V”即可,等经过2、3次的调整,这架飞机简直比飘飘机还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没有什么讲究,上天后,调整姿态,下来后调整电池位置和钢丝上的“V”即可,等经过2、3次的调整,这架飞机简直比飘飘机还好飞。

猎鹰兄常在哪里飞啊?周末飞吗?

楼主:
我常在申江路飞,一般是周六、日,这周难说,周六下雨、扫墓,看周日了,只要天气许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常在申江路飞,一般是周六、日,这周难说,周六下雨、扫墓,看周日了,只要天气许可。

有机会请你指点,呵呵

网友F(2008-05-14):
机头和座舱部分怎么做啊?

真的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漂亮啊?

买来就是,飞机还不到100元。

网友G:
猎鹰。你绑电池那个魔术带那里买的。。给个连接啊。我找了好久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猎鹰。你绑电池那个魔术带那里买的。。给个连接啊。我找了好久找不到

这个只有上海双天模型有,DUALSKY的产品。
http://www.shanghaihobby.com/main.htm

网友:
飞机真漂亮啊     我也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