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都来说说霍尔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请教,无刷电机到底有没有换向器?
      为什么没有? 霍尔传感器是不是在电调上?原理是什么?请指教。

                                车用马达的传感器又是怎么回事?

                 希望大家都掏掏心底话,呵呵,

网友:
据我所知无刷没有换向器,三相交流电让它产生了旋转磁场,所以无须换向。霍尔器件是磁感应器件,不会在电调上。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还有没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车用马达的传感器是什么原理,为什么可以调整启动转速?

网友:
只要是旋转物体一般都用霍尔,旋转物上放一个小磁铁,固定的霍尔元件就会感应到单位时间内它经过了多少次。再把数据交给控制电路..........匀速 加速 减速就可以实现了OK?

网友:
这个是无感无刷电机:

这个是有感无刷电机:

结构上多了3个霍尔传感器,外形的简单区分是:
只有3根大电流动力线的电机是无感无刷
除动力线外还有一组传感器信号线的是有感无刷
电调一样

楼主:
求详细资料。网站也行,关于车用马达的。

网友:
有感可以不用,要用必须接相关的控制电路.

网友:
不管有刷无刷都是有换向器的!!!

有刷是机械换向器,也是是所谓的“刷”,无刷是电子换向器,没了“刷”并不是没了换向器,只不过是没了电刷(机械换向器),而用电子换向器来替换。

不管哪种换向器都是根据转子的位置转换线圈通电的方式。机械换向器(电刷)在转子不同位置时换向。电子换向器也要检测转子的位置然后再规定的位置换向。

检测位置有用传感器的方式,使用的传感器多数为霍尔元件。还有无位置传感器方式,其实是把线圈当作传感器,检测线圈的反电动势来确定转子的位置。

转子 + 定子 + 换向器 = 直流电机
无刷和有刷是一样的,只是换向器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无刷和有刷的调速都是靠PWM,无刷电调通常集成了两个功能,也就是调速和换向器,这两个功能基本是独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是说的电机里没有换向器哦,没说其它。好像LZ也是问的这个哦。

网友:
无刷电机里确实没有换向器。不过严格地说加上换向器才是完整的电机。

网友(2008-05-30):
回复 网友B:

难道我们现在用的无刷都不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不然你直接上电看看,能不能转。要和电调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网友:
有传感器没传感器都行

无刷马达没有电刷作为换向器,通过MOS管或者IGBIT等开关管来换向。大型的无刷马达通常采用霍尔传感器作为换向的位置传感器。模型马达比较小,霍尔传感器不容易安放。所以通常采用绕组的反电动势来估算转子的位置,这是所谓的无感无刷马达。非常方便。但是当马达启动时和转速很低时,反电动势很小,无法取得转子位置。所以无感的无刷马达启动有一个过程。首先对一组绕组通电以对齐磁极,然后用一个速度逐渐增加的旋转磁场牵引转子达到一定的转速产生足够的反电动势足以得到转子的相位信息后再切换至闭环的换向运转。在启动过程中,马达的转矩很小。用于飞机无所谓,但是用于车辆可能启动转矩过小。有感的无刷电机则无此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通三相交流肯定转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汗一个

网友:
那么复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汗什么?不行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问传感器,你叫我上3相电,只能够汗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回15L贴没回你的,你汗什么?我还以为你当裁判呢。你问的问题,哪一句我说错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K:
哦也。我没注意到。
是我搞错了。 chenzh 兄消消气,来灌王老吉。。。呵呵、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以后要注意哦。你想想我为你的话题贡献了不少知识吧?就为这个怎么都不该汗我(哪怕是我的错)。这叫厚道。好了你给我王老吉了,不生你气。哈哈!

网友M:
无刷电机分为无位置无刷电机和有位置无刷电机,无位置无刷不需霍尔元件,但有位置需要霍尔元件。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可以在详细些吗 ?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O:
谢谢大哥
呵呵。

网友P:
电调就是换向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Q:
直流电调换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