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锂电是过充或者过放了?

楼主(2008-03-24):
我有2块7.4伏特的锂电,
第一块
电池
jst输出为8.26 ,平衡口输出分别为4.20 和4.06; 第二块为8.23, 4.11 4.11但是2块电池都没有办法驱动雷鸟的大桨正常运行,但是尾
电机
好象正常;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充饱电输出4.1左右,半充3.85左右,没电3.1吧(记不太清楚),没电时电压高于3.8伏为过放衰竭,此时该换电池.
驱不动雷鸟,你用的多少容量的电池?是否容量不足或选的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B:
雷鸟本身是用氢电池的吧,用2S锂电可能电压不足吧。
没有试过,只是个人看法啊。

楼主:
我的是无刷雷鸟,电池是红色的很长表面12C; 用了大概一个月; 刚开始能玩好久,等悬停练熟了,发现电池用的时间越来越短; 是不是过放了? 但是电压还是8.4; 是不是冲坏了?

网友C(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