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升级问题.....

楼主(2008-03-24):
把PRO升级450主桨夹,是不是一定要再换加长尾管跟三叶尾桨才稳定????

网友:
不用问 试一下就知道啦 尾管应该要加长的 尾桨夹应该不用换的

网友A:
不用升级尾部!呵呵我的就没有升级使用315桨很爽的!

楼主:
那"天茫"你换了桨夹吗?